原创:笔记本不触发情况分析

楼主(2010-09-20):
笔记本不触发情况分析:
一、不待机(这里指没有待机电流),当然也就不触发了:
1、电源口有没有虚焊,致使主供电进不来;特别说明HP机圆带芯三针,如中间针无电压,也不待机。
2:测公共点有没有主供电,但这时电流表不一定为000A
  没有主供电检修思路:
1)保护隔离元件损坏、
2)保护隔离电路中MOS管的G极有问题,即在待机电路上或3)、
3)充放电管理芯片损坏:如MAX1909MAX1908MAX8724MAX8725ISL6251ISL6253ISL6256MB39A126MB39A134
  有主供电检修思路:
  !)保护隔离元件、充放电管理芯片肯定没问题、

)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待机芯片(有时也是开机芯片)

)南桥工作条件
二、有待机电流(这里不等于待机正常,待机短路除外),不触发,这时电流也可以为000A,检修思路:。
1、测开机按键有没有3.3V以上高电平,
  没有3.3V以上高电平检修思路:
1)开机小板、插槽虚焊、开机键坏、
2)与保护隔离电路断线
3)系统供电芯片没有工作,3.3V
5V
没有正常输出、
3.3V以上高电平检修思路:
1)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2)待机芯片(有时也是开机芯片)、
3)充放电管理芯片损坏:如MAX1909MAX1908MAX8724MAX8725ISL6251ISL6253ISL6256MB39A126MB39A134
4)BIOS坏或BIOS程序坏(DELLASUS、方正、神州、山寨本)都有这情况、
5)南桥。
待机正常,还不触发:(这种情况比较难修一点)

)待机芯片(有时也是开机芯片)

)南桥、

BIOS坏或BIOS程序坏(DELLASUS、方正、神州、山寨本)都有这情况

)北桥或显卡问题(这种情况较少)、
不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如哪位朋友还有什么高见,也请随贴发表,大家共同进步嘛。
本文以上阐述均是按照检测先后顺序来的,且都是首次维修的机子。

网友:
简单的补充一个,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检测不到电源的话。充电芯片或者IO是不会让保护隔离电路工作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中如果是2个MOS管的话,很多机器的第一个MOS管是可以直接将D极跟S极直接相连的。因为他的控制多半是D极的供电转换来的。等于不受控的。所以可以直接相连、但是第二个MOS管就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