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时闪屏(屏幕跳动)但能正常装完

楼主(2010-09-20):
dell1501预装Vista系统,现在装xp,ghost蓝屏,用萝卜3.2安装版,装到中间时,屏幕开始闪烁跳到,记得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让他装完重启就没事了!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讨论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偶的联想的Y430装windows7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装好之后闪得浮动很小   不明显,最后送客服换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这个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就是安装的时候,屏幕乱闪,装完进系统一切正常,怀疑是驱动的问题,之前也见过这个现象,也是装完后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ghost系统盘安装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吧。用纯净版安装试试就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是用的安装版,集成的驱动,没有机会试了,客户拿走了。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
当时该用个原版系统试试,不集成驱动的,这样才能排除驱动引起的可能性啊

网友(2010-11-15):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用安装版,老好老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C(2016-07-16):
也有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驱动不对。。。

安装过程中出现屏幕闪烁一般是在打显卡的驱动,打完之后自动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这个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就是安装的时候,屏幕乱闪,装完进系统一切正常 ...

那换一个系统试过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