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电路有什么保护措施

楼主(2010-09-20):
在IBM系列机子中,ADP3806用来检测整机中的电流情况,当电路出现过流时,ADP3806会发出哪个动作?望大家不吝赐教
参考下图:

网友:
据我所知ADP3806好像没有整机电流检测功能吧,他只负责充放电。

网友:
貌似只负责放电

网友:
没有检流功能还接两个检流引脚干什么? 这个检流脚在内部要放大 然后有个输出脚好象叫ISYS还是什么来的

网友:
2,3脚为系统主供电电流反馈正负值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