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鲨王945G主板复位灯不变,求助

楼主(2010-09-20):
昨天收到这块主板,各部分供电正常,诊断卡上无复位灯不亮,开机排针有5V待机电压。(更换个4个U)
更换I/O故障仍然一样,南桥是GB的,虚汗很少,BGA做南桥仍一样。现打算刷BIOS,BIOS是一个SST49LF004的
打过键盘和打印口的阻值,也测过USB的阻值,均正常。现在只有北桥和BIOS没有做了。求教更广的思路!

网友:
晕,复位灯常亮不要动不动就加焊桥,应该先测各个核心的电压,时钟,都正常之后在修复位.前面的工作条件都不正常.后面的复位是不会正常的.维修的思路要搞清楚,不要盲目的去修.搞不好把板子搞的报废都没价值修了.

网友:
看看CPU座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上灯亮才是没有复位,灯不亮测一下板上各复位测试点有没有电压先,有电压说明复位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没有复位,触发复位是,各测试点都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没有复位,不是复位常亮

网友:
没看明白 说什么  帮不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是不关北桥的事,不要盲目的去修板,查下IO参不参与复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复位先测供电  时钟  然后测南桥有没有得到VRMPG 与ATXPG南桥得到这两个PG后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已经被客户拿走,但从这块板上学到的东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