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 彩9800GT-GD3 黑屏 各位师傅怎样修啊

楼主(2010-09-20):
逸 彩9800GT-GD3   开机黑屏    各位师傅怎样修啊

网友:
你所指的开机黑屏  是指显示器没信号?  还是 显示器有信号。但是就是没图像显示呢。
这些都要说清楚。不然大家都帮你到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显示器黄灯变绿灯,但是显示器无任何颜色或亮度输出,这个系列的我手上也有号几片。故障现象都差不多,据技术组的师傅说应该是RGB输出的问题,要重植GPU,等我做过后再告诉你结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分好多种:认不到显卡黑屏 、认到显卡黑屏、电源灯变色黑屏、电源灯不变色黑屏等请说清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
是主机的CPU转,显示器黄灯闪!屏幕没有显示!

网友:
先查一下GPU和显存的电压

网友:
GPU供电端对地电阻为0,GPU挂了?

网友:
换个9800GT的GPU得多少钱?

网友:
先看下电压,后用波打下BIOS看GPU读BIOS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