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L223, 进入"一键恢复"得等半个小时以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0):
东芝双核笔记本L223 ,T4200双核处理器和Intel GMA X4500集成显卡,系统坏了,想恢复一下系统,但进入”一键恢复“得等半个小时以上,请问是硬盘坏了吗?请指教,谢谢!

故障现象描述:
1。BIOS下不认硬盘;
2。不能进ghost;
3。进pe后,看不到硬盘;
4。能进dm;
5。进PQ后,显示“105#”错误,硬盘的分区在PQ下看不到,硬盘只显示成一个黄色的条状。

网友:
硬盘坏了吧~估计要修复下~进深度4.1的PE 有磁盘管理 在那里面分区

网友:
硬盘坏了,如果存的资料有重要的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拆开拿出硬盘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怀疑也是硬盘的问题,但客户不想格式化硬盘,已经把笔记本拿走了,所以现在也不能检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贴,但笔记本的故障是“进pe后,看不到硬盘;”,请问如想备份硬盘上的重要资料,如何备份?

盼回贴,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就可以了……

这现在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备份弄个硬盘盒接一下就可以了……

这钱也没赚到,呵呵……

网友(2010-10-23):
硬盘接硬盘盒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还用这样吗

网友:
有实践就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