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L不开机

楼主(2010-09-20):
待机电流0.01   按下开机键直接跳到0.20 然后就不动,停留在那里,看待机电流应该供电正常,量各供电电压也正常。但就是按开机键直接跳到0.20。那位大哥修过此故障的机子,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0.20的电流说明桥和CPU没工作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都出全了吗?如果都出来的话,先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那就是南桥和IO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电压都没出来完,按照CPU要工作的几大条件去修吧。

网友:
   看看CPU吧!没工作!

网友:
查查电压出完了吗?

网友:
CPU 电压看出来没有

网友:
绝对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