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同行修过的 亮机后掉电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0-09-20):
接到一台 客户送来的机器  是同行维修过的 客户说在同行那里修了半个月 没修好 问题还严重了 原来是有时候开不开机器  现在是 彻底开不开 加电不亮  拆开看了 修过 显卡 CPU供电  别的好像没动过  让客户放在我这了 机器    我就测 没有CPU供电  看了 没有开关  就查开关 然后查到 没有1.5V电压输出 就换个 1.5转换的管子  好了 电压出来了  CPU供电也有了  亮机了   果然没那么幸运  开机掉电  就是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进不去 就掉 安全模式不掉  不知道什么问题  显卡换了  CPU供电也看了 没什么问题啊   CPU供电是3208的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为啥安全模式就不掉电呢  搞不明白   重装系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掉电
别的什么都没插就插了风扇和 硬盘 键盘
这同行修过的机器真的是难整 不知道在哪里做了什么手脚 就费了

网友:
碰到一台ASUS  A6000的也是开机掉电,把CPU供电芯片补焊后正常

网友:
我全都换了  CPU供电芯片  上下管  显卡  系统 硬盘 还是不行 不行我就换南桥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的话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英特尔的 双核 不是AMD的  不知道怎么查了  这个问题 真难整

网友:
又是个愁人的活,这样的问题该修哪啊,哪位高手能来教教我们啊。

网友:
刚才我加焊了南桥 还是不行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把CPU核心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估计是有小零件掉了 仔细检查下

网友:
大哥 全换了 电容 能好啊  还是你遇到过啊

网友:
电容我已经换了 不行  又加了几个 也不好使  声卡网卡 那些都换了
为啥安全模式就没问题呢

网友:
不用搞了,说不定是不是同行搞了什么飞机的

网友:
用清装的试试

网友:
还是问下  你同行的吧  他自己最清楚了

网友:
   重装系统,  不装驱动

网友:
北桥没焊好吧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不掉电说明是不上某个设备的驱动可以正常运行,怀疑是显卡问题,你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你可以在装系统时把驱动都勾掉然后进入系统后一个个往上装。装到哪个掉电就哪个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同行修过的啊 就算知道 你能去问人家吗  我用GHOST的XP不装驱动 也是一样的  北桥没动过  显卡驱动已经卸载了 也掉  不行我就用安装版试试  看看什么问题吧  实在不行今天我就换个南桥了

网友:
南桥我换完了 还是一样的掉电  真的没办法了   郁闷啊

网友:
安全模式不掉电,我觉得还是驱动的问题,要不你把网卡焊下来再装系统试下,因为很多系统默认装网卡驱动的·

网友:
可能是PCI外设的问题,你先把无线网卡什么的全取掉进系统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你试试限制在16V左右进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HP541和楼主的情况完全一样,不知道怎么弄,想杀南桥!!!期待高手......

网友:
看不到第二页的东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