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US3被雷击后的怪问题

楼主(2010-09-20):
技嘉MA770-US3被雷击后,板载网卡损坏,但是能开机进系统,但有时又不能开机,报警声提示显卡错误,换几块好的显卡问题依旧,如果把主板放一段时间再用,又能开机进系统,然后一直都可以用,无论怎样重启或者关机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把接电源的那根电源线拔掉再插回去,问题一般又会出现。
注:换几个电源都是这样。

网友:
把板载网卡吹下来,估计是不稳定了。

网友:
板载网卡短路,拆掉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拆掉后进bios设置禁用板载网卡

网友:
呵,还有这样的故障.楼上的高手的经验看来要学习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网卡坏了,就把网卡芯片 给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