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XP系统,显示进度条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0-09-20):
ghost拷贝完文件后重启,显示XP进度条,不断自动重启,无法进行后续安装。
进行过的排除1。更换硬盘 2。更换内存。现象依旧。请各位前辈达人解惑。

网友:
还没有到打驱动的时候来吧!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你也没有说清楚,一般自动重起,都与你的硬件有关系,主板没有什么问题吗?你也换了试了吗?

网友:
台式机,老机器,还没有安装驱动。换过三条内存,DD2 667 的故障现象都一样,换了一条DDR2 800的顺利安装完驱动,然后重启,又是老故障,不能进系统了,不断重启。怀疑是主板内存槽旁的贴片电容问题。

网友:
换一下电源试,在开机时候,你顺便摸一下南桥,北桥,IO温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先排除电源的故障,然后看一下cpu散热好不好,机箱内的灰尘多不多?

网友:
最好先换个电源,或者进BIOS看看温度有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温控IC出了 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或者是cpu的事,替换试试

网友:
可以先排查下内存和电源的事,未果的话,换个原版xp系统试试,纯净的,不带任何驱动,应该能解决问题,这种问题遇到过,当时就是驱动和硬件的兼容性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除了主板,挨个换了个遍,有时候能过ghost的驱动安装,结束之后又是在进度条这里不断自动重启。

网友:
你先用PE,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学习中,手上也有一块是这样的。可以肯定是主板,等解决方案

网友:
可也用安装版XP装一下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这样的=_,=

网友:
测内存,测硬盘坏区,重装

网友:
我认为是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还重启吗,不行的话进PE看看能不能进,能近的话在看下一步测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重注册一下MBR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不会是中了病毒的缘故吧?对硬盘进行全盘查、杀毒看

网友:
有没有看CPU的温度高不高   加点硅胶试试看

网友:
我知道啊!者的

网友(2011-05-26):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机子  等解决啊

网友:
我觉得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系统,换硬盘  不然就主板了

网友:
重新 装个安装版的XP吧   在不行的话就换IO

网友:
有可能是CPU核心供电那一块的问题..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和插槽接触的问题,我以前也出现过,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2011-08-22):
驱动不兼容,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我试过就是重写一下硬盘的MBR就可以啦

网友:
哦额。。。。纯属路过

网友:
一个个代换过去,查到问题了

网友:
也试过这样的问题,看看是不是CPU坏掉了。AMD曾经有个就是这样。 xp2800+

网友:
哥们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找个纯净版的安装下看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镜像试一试

网友:
机器先清理下啊,灰多也会重启,CPU温度,先查看硬件

网友:
看看主板有无鼓包!如果没有鼓包,那就检查硬盘!

网友:
是啥办板啊,我前天有一块华硕的,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