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N100摄像头成像是反的,内外接麦克风无声

楼主(2010-09-20):
笔记本掉地上摔过的,摄像头成像是反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有问题,我用驱动人生下的)内外麦克风无声,内接喇叭有时声音沙哑,外接喇叭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求图纸

网友:
遇到过图像倒过来的 更新官网驱动OK的

网友:
遇到過圖像反的,是因為攝像頭裝反了~

网友(点评):
灌水-10分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性 不该定义为灌水吧……

网友:
如果是这种上下对称的摄像头。装反是可能的。

网友(点评):
但排线会不够长吧

网友(点评):
ASUS那種可旋的遇到過,嘿嘿嘿 +1威望

网友(点评):
如果有这样的设计 只能说那个RD是个pig

网友(点评):
哈!联想3000N100的摄像头貌似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如果装反的话,排线要转弯肯定不够长

网友:
我也是要找个官网驱动试一下,稍后把结果发上来!不知SOUND的问题是啥原因?
联想中国官网没找到,新加坡买的机器,SN不能识别,晕~~摄像头应该是驱动问题
请高手提供驱动网址链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