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开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9-20):
一个杂牌电源 芯片是7500、339 确定是12V主开关变压器响(用螺丝刀传声听到、修机器变速箱确定轴承用的方法)  50V10UF的2个电容换过 2个主电容也换了 依旧 现在想对变压器下手 请问1.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变压器里面有线圈松动或者别的原因 ?
         2.如果更换这个变压器 有什么参数要注意吗? 是不是一样脚的都能换呢?

网友:
这东东,我还没换过,,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磁芯松动引起的!!!或者去别的电源上拆一个试试!!!,,
楼主请注意!!如是尖叫的话,有可能是494发出的开关频率不正确引起的,,494的振荡电路也查一查!!]

个人认为,。开关变压器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还没有见过磁芯松动的呵,一般不要轻易动这个主变压器!如果是因为有叫声,还是先查查推动变压器后的那两个小电解电容和小电阻是否变值和不一至,如果是电容的容量不一至也会造成叫声的!

网友:
声音响到用螺丝刀才能听到的程度真是微乎其微啊!还换什么变压器啊?找别的毛病吧!变压器应该正常的。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出故障的慨率很小,查一下其他部位的故障。

网友:
一般是小电解

网友:
查494定时元件 和推动管  变压器很少坏。

网友:
应该是开关频率落到声频范围内的因素吧。检查7500的相关阻容件性能看。

网友:
我也有个电源有声音,不是很高的啸叫。不能定位声音来源,请问你(用螺丝刀传声听到、修机器变速箱确定轴承用的方法)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