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V星的 945GZM6 现在主板能显示 能有就是开机报错

楼主(2010-09-20):
有块V星的 945GZM6 现在主板能显示 能有就是开机报错错误提示:unknown bios error. error code =ffff   下一行提示 f1 继续。bios 已换过好板上的 还是如此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给电池放电,要不拿了电池用镊子端接一下。

网友:
先将CMOS放电,换个键盘或者键盘鼠标都不插.测下CMOS电路有没漏电现象.

网友:
换一下接口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BIOS是有座子的话,把座子取掉芯片 直接焊上面。还有就是板型号一样,版本号不一样,BIOS也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