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会暗一秒又亮

楼主(2010-09-2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插上其他电器的插头时,液晶会暗一下又亮,是不是液晶的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条可能有问题!换条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高压条的问题 !!!

网友:
你的还好,我的就是一直亮一下暗一下,再这再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高压电路跟灯管问题就OK了,.先排除电源部分正常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发言,我去找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