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高压怪问题

楼主(2010-09-20):
联想LXM-WL19AH。电源板无5V换了203D6有电了。灯闪一下灭。以为是灯。因为灯是通病了。换了灯还是一样。怪了。用自己的灯17标的灯测试OK。换后的屏放另一电源板测试也正常。但上原电源板就是闪一下就灭。灯管决对换好没有问题。为什么高压板会挑灯管啊?

网友:
没办法只有改板。改板上去OK了。

网友:
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能力差要修什么呢?

网友:
负载能力差,是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灯管问题  把灯管全换新的  你用单管高压条测一下每条灯管的电流看看平衡不??

网友:
电容也是全换新的。灯管也是全换新的。

网友:
不会就高压板误动作吧,去保护好了

网友:
高压部分控制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