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0):
今天收了一个显示器,刚来的时候插了一视频插槽,就好了,过了没有几天,客户又回来了,说亮度不够,我拆开后,再装起来后什么都不亮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液晶的话你单独测一下灯管,看一下灯管亮不,估计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显示器阿, 夜晶的阿   看看灯管和驱动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

网友:
你是不是那里接触不好呀。灯管接口松按键压到等。

网友:
屏线插反,会烧什么元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