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IBM啊

楼主(2010-09-20):
自己家里在用的一台IBM T40今天开机怎么都不会来了,问题是开机4秒钟保护,打开机器看了下也没什么烧掉的,大概测了下也没短路的,裸板开机还是保护(排除散热问题)。
吧内存拔掉上诊断卡开机不掉电了跑E1,证明CPU是工作的,在吧内存插上去一路跑,跑到46掉电,反复开了几次都是这样的,不插内存就不掉电,跑46应该内存也过了,量了下显卡供电1.8,打了下显卡后面电容对地阻值也没见短路,靠/火大了上土炮加上我的850风枪对着显卡狂吹了一会,冷却后上电还是一样掉电,接着干了北桥也一样,还是跑到显卡掉电,没辙了我 那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
发给我来帮你修   查下公共点上面那个保险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保险电阻我都测过了啊  没问题  而且在待机下显卡BGA还会发出吱吱的电流声,是怎么回事啊。 主电源电路3.3V 输出2.8正常吗?

网友:
显卡问题不要乱修

网友:
主电源3.3V输出2.8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代码跑到哪里了,是不是有一长二短的报敬声啊,是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V不正常该怎么查啊  是哪个给电压拉低了啊 主供电电容我都换过了 电阻也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T40最容易显卡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注意 屏线接口 边边上的 一个保险  我修到过一台 跑 48 掉电   掉到 00  拔电源重插才有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