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液晶开机3秒黑屏维修

楼主(2010-09-20):
接修一单位送来15台联想LXM-WL19BH 19寸宽屏液晶,故障现象为开机不到三秒就黑屏,电源得绿色,按开机键关机重开又可以显示3秒,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高压板或光管老化,直接拆机,只有一个螺丝固定底盘,四边都是用暗扣的,用小刀轻轻的撬,3分钟就拆开了,背光是由4光条管组成,高压板是用TL494+3055,用外接4条光管代替液晶屏的光管试机,不接屏线,开机不再黑屏,确定是光管问题,但不知道到是那条光管,然后接上屏,只插屏上的3条光管,用外部的一条光管代替屏上的一条,试机,当换到CN3的那条光管时不再黑屏,把灯管接口旁的硅胶清理干净,用焊锡丝把两点连在一起,再装回原样,修复成功。

网友:
直接把灯管的两根线连在一起,这样可以吗?没有试过

网友:
就是LZ能说明一下,这样连接的意义么!好像有点想通了LZ有点小坏的,他不换灯管,毕竟4根灯管的,少一根无所谓!但是如果不接上去,应该相当于没检测到负载,开机的时候灯管都不会亮!连起来以后 两个接头都能认到负载,灯管在开机的时候就能亮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这种方法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以前都是老老实实的拆开换灯管。
以后我也这样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
上面一根扥管,下面两根灯管。亮度会明显的不一样的。这样也行?
要我说就上下各一个。这样亮度还平衡点。
显示器真是谁用谁知道 。,呵

网友:
为防止其他灯管也出现问题  通常都是全部换掉的

网友:
我早就开始这样搞了 很多显示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几乎钱呢

网友:
这样直接把灯管拆掉,直接把灯管接口连起来行吗,难道不保护吗?

网友:
怎么现在都不换灯管了呢,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就是灯管头开焊(通常是细线的那一端),现在这样解决了,早晚还会有问题,还是老老实实的换灯管吧。

网友:
这样连接也可以啊,学习,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哪个啊输出不是高压么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我头一次听说这样的,长见识了,回头我也搞搞试试,只要不炸机就行

网友:
这样搞怕会出问题把,会加重负载吧。

网友:
我也感觉会加重负载。!

网友(2010-10-20):
这样搞可以的吗,会不会很快返修啊,楼主修好保多久呀??

网友:
还可以这样,少个灯感觉不明显吗

网友:
楼主这招还真厉害!

网友(2011-07-15):
可以的 好多时候我直接接一个灯管 就是有点偏暗 但是一般的客户都能混过去  感觉暗的客户 我就接两个灯管   省事  省时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