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拿到机箱外正常,放机箱里不能点亮

楼主(2010-09-20):
一客户拿过来意兼容机,华硕945的板子,机器点不亮。问了下,使用环境恶劣。看了下,板子上全是油污。先用清洗液给板子洗了个澡。干燥后上电。正常。放回机箱,点不亮!断开全部连接件,还是点不亮。郁闷!板子拿回机箱外面,正常点亮。连接各部件,正常。又放回机箱里,还是点不亮。暴走边缘。把机箱里的主板固定铜脚拿掉,换上塑料的。按回主板。终于正常点亮。连接各部件,不断开关机多次,正常。

网友:
引起此类鼓掌主要有:
安装螺丝引起短路,
复位开关短路,
主板安装不平整等

网友:
铜柱肯定没上紧,导致主办变形,所有开不了

网友:
可能主板变形了

网友:
是吖,安装板子虽然说是很简单,可是安装的不正常,就会造成一些故障.

网友:
安装主板我都是靠近接口端的螺丝拧紧些,里面的内存那边的拧松点,这样当板子热胀冷缩时可以伸展,不易变型的。

网友:
比较支持张老师的意见

但我通常是换一个新机箱,跟客户说清楚是机箱变形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在主板下多点点纸就行啦,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螺丝也会引起短路等问题的,所以要小心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