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后跑25不亮机,k8t neo-v

楼主(2010-09-20):
V星的主板 ms-7144   K8T Neo-v v2.0  VIA芯片组
第一次启动 可以正常亮机 跑 26 代码显示, 短接rst 排针 重启后 跑 25 不亮, 南桥换过,
vt8237r plus 的南桥

谁有遇到过?

网友:
刷BIOS和换IO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此io 换

网友:
重启不能正常开机时测下板子的哪些条件不正常.建议先换条内存,显卡试下.

网友:
是不过显卡。换一下显卡先。不行查查北桥。

网友:
有的机子不上显卡就会循环跑码!!!

网友:
显卡换了N 张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个程序试试  不行的话把网卡屏蔽掉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我休息一天..呵呵, 明天上班我试试看

网友:
烤主芯片试下

网友:
加焊北桥,桥不正常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