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影驰P43主板

楼主(2010-09-20):
接修一张影驰TP43D2-A7,上电开机无反应,拆掉网卡后可以开机,但不跑马,量CPU 南北桥电压都正常,PCI槽有33M波形,复位也正常,PCI-E无波形,32.768K晶振也无波形,是不是SB的问题?32K晶振不起震怎么也能开机啊?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
A14没接地就晶振和谐振先换,,

网友:
感觉南桥坏的比较大,

网友:
有些板子晶振不起振也能触发,但会造成不跑U,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换了还没波形的话,就重做南桥吧

网友:
你是不是用示波器测的?32.768不正常一般都不会上电的。

网友:
是用示波器量的的  两个角都没有波形,但有压差。我就是觉得奇怪了

网友:
感觉网卡连SB一同打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768晶振不起振是不会跑码的,先看一下RTCVCC有没有正常了,没问题就换晶振与谐振电容,换了不行的话就是南桥 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雷击,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换了个晶振后有波形了 但还是没有显示,诊断卡跑98 E0,感觉是CPU问题,用的是CD2.66G ,不知道P43支持CD不,明天换个CPU试试先

网友:
P43 应该不支持CR 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