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20):
三星X11,945GM,集成显卡,GBM,BIOS里认不到硬盘,只认到光驱,换硬盘,不行,再换南桥跟硬盘之间的4个小电容,还不行,再从主板上直接飞3V、5V、地线、4根信号线到硬盘,还不行,换GBM,还不行
求兄弟们给个思路

网友:
检查下IO 有没问题,加焊下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好多都是借口虚焊引起的不认硬盘

网友:
肯定是南桥没好啊哈

网友:
硬盘是南桥管理的,找南桥的问题的吧

网友:
对加焊一下硬盘接口,如果还不行,再仔细查一下线路

网友:
  硬盘和主板之间相连是不是有排线啊·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
打下供电的 波形呢   或者是 接硬盘供电不足呢

网友:
三星硬盘排线爱坏,测一下

网友:
量一下硬盘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修到三星X11,现在还在修,开始是音频外接无声音,结果换个功放IC不行,后来发现有时不认硬盘,但不认时压SB可认,后来就只能压着SB才能认,加焊两次SB,无果,换SB,不显了.再换SB不开机了.发现这板变形了,因为SB背面边上有个内存槽,使SB的两个对角悬空.

网友:
兄弟们,帖子中所指的X11早已修好了,只是忘记来结贴了,
是主板与硬盘之间的连接排线短线了,而且排线与主板的连接不良
这款机子的排线很差劲

网友:
我前两天刚修过一台X11 和你的故障一样 硬盘排线坏了 更换OK了

网友:
呵呵看来这款X11有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