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放视频很卡

楼主(2010-09-20):
一台奔三的东芝笔记本,放本地硬盘上的视频电影也一卡一卡的,不流畅,硬盘内存都换过,硬盘15G,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个可能是驱动和FHLASH的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该是显卡反面的问题,,驱动等等,,  还有时播放器也会引起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此机用的是trident集成显卡,分享8M内存,由于显卡很老,新的视频格式不能胜任,表现为不时停顿,比较卡。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对之处指正。

网友:
额~~一个奔3的本本,顾客希望有多快????

网友:
老牛拉货车,拉不动。。。

网友:
呵呵   是的  老了撒    不要修了

网友:
P3的加大点的内存应该可以看视频的啊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然后把外围设备取下试试。

网友:
从新做系统试试,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装不好也会引起

网友:
换个 30G以上的 硬盘试试,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我试过,同样的机器当然是P3的 了 。用20G硬盘看视频就卡,换成40G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说了硬盘内存都换过,不可能还是15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