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液晶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20):
开机大概一到二秒钟可以正常显示,接着黑屏,但还可以看到液晶显示很暗的内容。应该是背光关掉了。四根灯管全部用检测灯管的工具点亮过正常。
怀疑会不会是因为四根灯管有一根灯管与高压板存在接触的问题,固 人为的拨掉一根灯管引线。再开机故障依旧,只是显示的背光很暗很暗,这样就排除了有根灯管没接好的原因。
接着换了电源板故障也还是依旧。
用表测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5V,地,开关,亮度调节,也挺正常的。在正常显示的一到二秒内亮度调节电压正常,黑屏后亮度调节电压为0。
在黑屏后把+5V供电直接接到亮度调节上屏可以正常显示,呵呵有些蛮干。。(反正这两个电压也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整废了再说后话。)

网友:
估计高压板有元件性能不良,你可以不接屏,直接用驱动板带四更外置的新的灯管,看一下嫩韩国亮多久,在用屏上的灯管试试,这样就能知道是灯管不良还是高压板不良

网友:
把亮度调节的去掉看看。你这个是原装板吗?估计多半是驱动板或者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意见,我试一下,问一下“huiyudiannao ”你说的把亮度调节去掉,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我是个新手。不太了解,,还望能够说的详细一些。
再次感谢~!

网友:
换灯管试过了,问题还是一样,我的做法如下:
1,用本机的驱动板+电源板+一台好的液晶显示器的四根灯管(没有拆下来)。问题依旧开机正常显示一秒钟。
2,用本机的驱动板+新的电源板(掏宝定的适合M95机型)+一台好的液晶显示器的四根灯管(没有拆下来)。问题依旧开机正常显示三秒钟。

请分析一下故障~
多谢~!

网友:
查高压供电滤波电路或者高压变压器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高压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换了一个也是同样的问题,呵呵~!没折了,打算外加一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修电源板,别的不说。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分析,故障板修好了。走了一些弯路,也怪自己粗心,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电源板高压部分的问题,之前说换了高压板还不行。其实是行的,只是自己没有注意。这显示器的指示灯只有一种蓝色,不是平常见到的正常显示为绿色或蓝色,待机显示为橙色。
故障点就在高压变压器的上面。四根灯管,共两个高压变压器。两个高压变压器的输出部分的电阻不一样,一个1300欧,一个830欧。相差太大,导致高压平衡保护使电源芯片关闭了灯管的电源。为了证明,把从淘宝上定的电源板两个高压变压器下下来安装在有故障的电源板上,现在用了两天到现在也没出问题,灯管部分温度不高,灯管供电管和芯片及高压变压器温度都正常(冒着被高压电击的危险用手摸了几下,敬业的精神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