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修一台机子!!像花屏一样的斜横条,AMD的U问题!

楼主(2010-09-20):
早两天,接到一台机子!ADO5200IAA50D,这是U的型号!
出现在问题是好像显卡或内存一样的花屏..斜横条!
但又不是花屏!!板子本身也坏了.检测卡RE灯三秒闪一下!ONDA的A78GT  ,换了一块板了N68S,,
不过新问题来了!!,,考虑是新主板,,,换了另一台机子的板,问题也是一样,,斜横条,时不时出现,有时进完系统后就来了!有时没进系统也斜横条,,换来换去,,最后,换了块U,,问题好多了!!用了两小时都正常!!,,90%是U坏了!!
真郁闷,,,此例,,为以后碰到此类问题,,有新故障原因,,各位,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怪异的U吗??
我也问过供货商,,他们那也有几例U的问题引起的这类问题!!

网友:
AMD U坏得多了
4000+到5200+都碰到好几例了

网友:
呵,还有这样的故障吖.学习了.LZ看下U的针脚脚有没氧化的.

网友:
遇到太多的AMDCPU坏的了。什么样的故障都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 U中集成了内存控制器。U不正常会影响到内存,集显显存都是用的内存的。所以就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