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 基准电压没有

楼主(2010-09-20):
神州的机器,主板料号:DAOEF6MB6E8 小弟没有这个图纸 CPU供电芯片是MAX1907  只能用DV1000的图纸来看了,哪位大哥有这个图纸给传个吧谢了。

现在1907 34PIN V+19V正常 ;30PIN VDD 5V正常 ;10pin VCC  5V正常;7pin SHDN 3.3V正常;8PIN REF无电压 不正常 31脚BST无电压,BST相连的二极管另外一头有电压  二极管也没坏 测BST电压是表笔刚点上时有2V左右然后慢慢降到没有 再测又是这样。1907是从好机器上拆的已换过,CPU也是好的,

此机是同行送来的,原故障为加点不亮,同行加焊CPU电源管理之后不加电了,最后查出是CPU上管击穿,电源管理损坏,更换后可以开机,北桥巨烫,1.8V对地6欧  换掉北桥之后正常600多欧。现在电流到0.20 CPU无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请大哥们给点意见啊。北桥我都换了 修不好就赔了。。。。。。

网友:
找不到图纸就难修了啊,这样的本子愁人,搭了这么多的习血了。整不好是上火啊。
帮顶下,看看哪个高手能帮解决下。

网友:
这个图纸就是广达的EF6.

网友:
看看周围的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感谢大家  现在CPU供电已经有了 是给BST供电的二极管坏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