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GV不认U

楼主(2010-09-20):
今天修了一杂牌865GV。做工最垃圾的那种。ZX-865GV-4。。开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带针的那种座。就是上去U不认。。U座也用假负载测过了。。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是否为BIOS问题。。有的话给个刷刷看能行不。

网友:
那可能电源IC带不起U了.换个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我已经换个电源IC了。。。就是差没刷BIOS。。谁有这BIOS给了个试试。。
  NB 865G  SB FW82801DBM IO:83627THG CLK:W83194BG

网友:
BIOS  你还是自己找找吧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查一下主板支不支持那个U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再刷BIOS,这种板找工板的BIOS吧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 intel865GV主板,IBM8179即M50e的换一杂牌电源正常工作几分钟后黑屏,反复开机多次,只有风扇转,Vcore电压为零,CPU也是冷的,且不能关机。更换内存,CPU无效,插一诊断卡,RST,IRDY两灯不亮,FRAME,CLK,12V,5V,3V3亮,每开一次机,诊断卡显示的代码都不同,麻烦楼主修好后通知一声

网友:
带针的座子能虚吗。。。我用假负载测过已经正常。。。

网友:
我换了N个U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