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0笔记本屏幕下面闪

楼主(2010-09-20):
最初是装不了系统,加焊过桥,可以装上系统,可是屏幕下面有2-3毫米宽的图象闪动,每阁3-5秒出现,有朋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试一试外接吧

网友:
是屏坏了吗?现在联想的机器大多屏坏不都这个现象嘛。

网友:
外接试一试,没事的话,拆开看一下屏,是不是lp的屏,是的话,换屏吧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LG的闪屏门吧

网友:
我也觉得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奇怪的是我用同一款机器的屏对换后两台机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