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屏一直是暗一下又亮

楼主(2010-09-20):
接客户一台优派 VE1920wmb 刚开始好好的,但用了一会屏幕就会变暗,暗了之后就又会亮。一直是这样。还以为高压部分有虚焊,没想到加焊高压部分,用了两天又不行了,好郁闷,有哪位高手修,希望指教

分别测试灯管和高压都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管漏电流、(或者干脆换件试试)、另外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是否松动、灯管老化用万用表检测好像不准确。

网友:
高压板供电的保险不良 高压包不良。

网友:
你分别测试灯管可能没有问题,但用你原来的高压板点时,其实就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供电不良或者有虚焊现象

网友:
改了一个高压,先试试吧。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吧

网友:
像这样的事,应该是跟控制灯管的高压有关系,还有保险吧。

网友:
断开它的高压板供电,用通用高压板(你自己用来作维修检测用的可靠的那种)试试,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
高压吗      要不就灯管。。。。。。。。一个一个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