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011A电路板代换记

楼主(2010-09-20):
今天接到一个硬盘,上电听见卡卡响,很像磁头一转然后又停的声音,观察电路板,发现少了一个零件,摸DSP芯片很烫,估计是短路了,在拖箱找到一张差不多的硬盘电路板,但DSP型号和缓存的型号都不一样,死马当活马医啦,直接换上去,开机发现新硬盘,分区和装系统都OK 代换成功!

网友:
这样都可以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尽量的要主控芯片、驱动芯片,还有缓存这些都一个型号的,还有个什么号码也要一致,这样代换的成功率最高。

网友:
只要ROM版本一样就可以直接代换,不然就要开F级S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