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线路板上白色的小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0-09-20):
RT,红圈标注的是什么东西?
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看这边标着+号,应该是电容了

网友:
应该是晶震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保险

网友:
这种是啊晶振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一个钛电容~~~

网友:
你图纸上标了一通, 请问电机驱动芯片是哪个? 圆洞边上的不是电机驱动是时钟???????

网友:
您就请无视第一张图标错的地方吧,这个只是我网上借来的图片,很明显,标注时钟的就是电机驱动了。

网友:
硬盘晶振一般都是跟着主控芯片的,主控左边的脚黑色小元件才有可能是晶振.硬盘一般都没有单独的时钟芯片. 驱动芯片边上的这个元件板上标有+号,一般标有正号的元件不是电解电容就是二极管,要确认是什么元件,可以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即可确定. 图片不够清晰,不能直接判定.

本人不能不佩服上面有些回贴中能判断出白色元件是晶振,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根据何在?  不懂没有什么可怕,装懂就很危险.

网友:
这个东东是个传感器,叫做加速感应器,现在的很多硬盘板子上都不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