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触摸板开关

楼主(2010-09-20):
最近接了几个显示器,三星的有几个,拿来时是指示灯不亮,以为是电源板有问题呢,就把拆开测量,电源板 驱动板电压都正常,开关时触摸式的,测了测也有电压,然后装好测试一触摸指示灯亮了,收钱拿走。又来了一个一样的显示器,问题一样不亮,拆开测电压正常,由于前一次的经验就在触摸板开关这多研研究了一下,竟然亮了,一位好了就让客户拿走了。过了一天又回来了,问题和刚来一样这次怎么弄也不好了,只得给他换了触摸板开关,又一个一样的显示器换了。今天又来了个lg的显示器和三星的一样,触摸板又问题,因为没有这样的显示器,就让他拿走了。然后再网上查夜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请同行指点一下啊  ,这个触摸板怎么修啊 ,可以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按键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触摸板的,不是按键的,没有办法换啊,也没有同样的显示器,怎么换啊???

网友:
触摸的开关,应该由特殊的芯片控制的
那芯片不好找

网友:
上淘宝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板里面没有超薄按键吗!
打开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芯片很少坏,按键坏的多

网友:
去淘宝上淘吧

网友:
三星那种触摸开关,是靠感应的,没有超薄按键,要整体换,三星维修部那里要一百元。

网友:
不是吧 触摸的 里面是没有按键的哦 。。我没看到按键 是什么  电容来着忘了。。

网友:
触摸板里面没有超薄按键吗!
打开看下就清楚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触摸的,没有按键,,,你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们没有看过触摸开关搬吗????
它里面没有按键的  是靠感应的  里面就是一个芯片的  几个电容  几个电阻   然后就 没有了啊

网友:
如果有买到感应开关还好的请发个消息给我,我买了3次都没买到还好的,都是开关可以其他的键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开关有好几种,大部分有超薄的轻触按键,有少数通过感应电容到专用芯片构成。
后者一般整个面板更换比较可靠。

网友:
没有见过触摸开关带按键的,有的话应该也是有按键的在面板上,要不然就没有 办法按的,触摸式的面板上美誉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