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0针主板自动上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20):
华硕940针主板自动上电怎么解决?
哪里故障了 问题不大吧?

网友:
首先你得排除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其次检测绿线有没有漏电,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换I/O

网友:
查查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能不能正常关机吖.查下ATX14脚线路看有没元件或IC损坏.

网友:
先查两根排阵电压是不是都为0v,如果都为0v,那么,要先修好与开机排阵相连的元件,如1117稳压块,io,南桥,74系列等芯片,如果正常,则判断是有什么控制开机,然后,将怀疑的元件找出来,查其工作条件,然后判断其好坏,如果不好判断的话,就用替换法来修吧

网友:
你正常关机后 拔电再揍上呢!?

网友:
若能正常关机,一般为CMOS设置问题。

网友:
点开关四秒如果能正常关机就是好的,关不了不查开机电路相应元件。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重点在PSON#信号,看一看这个信号由什么控制,还有就是PWRBTN#的触发开机信号,这两个都要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上电,按开关针看一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是正常的,如果不能关机,测开关针上电压正常不正常,电压正常跑绿线看与谁相连换掉就行了

网友:
大多都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