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09-20):
  今日收到一AOC19液晶显示器,暗屏,还不像以前那种暗屏,换个高压板就可以了,这个有点不太一样,有图像能看到,就是亮度太低了,由于他的按键板不好用,所以亮度调不了,能是件的问题呢,还是换个按键板调一下亮度呢?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先下手比较好!

网友:
有按键的换 先把按键换下吧

网友:
应该说是前简后繁,按键都不好使还考虑什么其他的啊。

网友:
电源供电够不够呀?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换按键刷MCU。

网友:
测亮度控制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明天我休息,试一下亮度调节

网友:
先调一下再说吧

网友(2012-05-07):
我手头也有一台机器跟楼主一样的,先试一下开关再说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是MCU程序的问题,刷个正确的就行了,不过要是没有也没关系,哪亮度调节线一定要加上电压,3V到5V,具体自己试,电压从驱动板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