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09-20):
HPDV6000进系统死机,并且大小写灯和触摸板灯都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系统, 硬盘,内存,外部设备逐个排除,最后考虑主板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
系统 硬盘 南桥

网友:
先换容易换的,最后查主板

网友:
系统 内存 硬盘 南桥 ,先换容易换的,最后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