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未进系统前死机

楼主(2010-09-20):
P4M266A的主板,开机进BIOS后保存后死机不能重启,如果在BIOS里边不保存退出,可以正常重启,是哪的问题?主板在出现进WINDOWS的画面之前死机,在BIOS把外设都关了,还是死机。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是2.8的U,换成2.4的U正常了。用2.8的U的时候,用手试了一下CPU的供电MOS管,感觉很热。这个板的电源管理芯片为HIP6004D,看来不支持太高频率的CPU

网友:
查查南桥电路。

网友:
这个板原来 的故障是没有VCORE,P4的主板一般都有一个5脚的小芯片(在CPU的座子周围),这个芯片发出VCC-VID,同时还发出PG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做为电源管理芯片的开起信号,就是这个芯片坏了,不发出PG,换了此芯片后,VCORE出来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P4主板一般都有一个5脚IC的,这个莪会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