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鑫谷速核535PE电阻烧了

楼主(2010-09-20):
我是新人,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了。今天修了个鑫谷速核535PE的电源,开盒看到开关管JCP13009A烧了,发射极上的2个电阻也烧了,看不清环了,师傅们能告诉我是多大的电阻吗

网友:
集电极上的2个电阻是怎么连的,长城的13009集电极直接接310V中间并没有电阻

网友:
接基极了

网友:
220K-470K的。

网友:
2.7K一般的电源用的就是

网友:
一般是1欧的小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应该是发射极接基极的电阻,还有什么原因才能造成这个电阻烧呢,连带对管都爆炸了?

网友:
发射极接基极的电阻有两个串联在一起的,一个是2.7K,一个是1欧。

网友:
谢谢了,1欧的可以用导线直连吗,不能的话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