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BIOS 编程器

楼主(2010-09-20):
笔记本主板BIOS,用哪种编程器最适合?
刷笔记本显示屏BIOS,用哪种编程器好?
请兄弟们指导一下

网友:
希尔特580U还可以 一千多

网友:
3000U贵是贵了点,但的确很好用!

网友:
那玩意那贵啊 有没便宜的好用的啊,也想整个

网友:
580U  最佳选择!!!

网友:
貌似580U 很多人用啊。我也是用的这种的

网友:
580U,大家用过都说好

网友:
笔记本BIOS是SPI的Flash芯片,使用价格低廉的SPI编程器一般就可应对这类情况。

网友:
不是说现在不生产580U了吗,现在用的500P

网友:
我用的就是500p  刚买的  580u已经停产了。

网友(点评):
你买的几多钱啊?

网友:
1550元  感觉还行

网友:
400+的有没有人用过  怎么样  好象是仿3000U的

网友:
我前两天买了个500P的。加做转接座要2000多

网友:
是很好,都在用。只是有时会插错适配器,烧了。

网友(2019-09-17):
RT 809H   这个 可以,我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