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 开机出现联想后键盘不管用,有时候能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

楼主(2010-09-20):
410M 开机出现联想后键盘不管用,就死机不能动了,
有时候能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
开机老报错,时间和日期错误,拆开后看见这个放小电池的地方进水烂掉了,换了一个COMS电池后不报错了
进系统后估计就是10分钟左右就死机,断电从新开机依然如此, 按关机键能关机
那位大侠遇到过,请支支招!

网友:
  南桥问题多 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单片机可能性大

网友:
单片机的最好重做一下吧,或者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外设给挡机啊

网友:
重新做一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南桥摘掉了,,在换 一会在说

网友:
查南桥及EC试试

网友:
测量COMS电路有没有问题啊,在就要中毒了。

网友:
跟换南桥后好了,,不死机了

网友:
楼主人很好啊 弄好了说下 不像有些家伙 机子有问题一个劲的叫 问题解决了人也不见了。下次碰到了没人会打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