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触发

楼主(2010-09-20):
个个芯片都有供电。信号也到了。I/O没问题,就是不触发!欢迎回帖解决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强行触发试试看

网友:
孟德勇
的帖子
请问笔记本如何强行触发???

网友:
在芯片引脚上直接触发

网友:
是太简单还是?????,没人理我

网友:
是 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
bd芯片没有供电,从公保护隔离前飞了一个20V.断了原来控制bd芯片供电的三极管,在这个三极管的控制极又加了一个3.3控制电压,主供电,辅助供电,cpu供电都正常,信号也出来了,就是不触发,经验少,给各位添麻烦了,抱歉!

网友:
老大,待机CPU供电也有吗?待机没这么多吧

网友:
个个芯片都有供电还不触发。。有可能吗?/

网友:
楼主知道什么叫作不触发么?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太完善了。还是下个图纸,把原电路修好吧,改电路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信号吧

网友:
说得我都犯晕了!

网友:
触发之前CPU供电应该没有吧!

网友:
是你的贴写的简单,可是涉及的问题却不简单,所以很少有人回帖。建议楼主细查开机电路

网友:
查图纸 看开机电路。。

网友:
同意16楼的,这个问题还是开机芯片多些,既然后待机了,那么TB和PMH7的问题不太可能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自然有人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
找到毛病了,一个管子性能不良,引起信号不同步,烧版烧出来的,

网友:
不可能吧 信号电压什么都正常啊 那你就不用键盘试试 短接一下 如果不行还是那里信号 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加焊南桥 修好过N台

网友(2010-11-08):
连CPU供电都出来了,你这机还用得着触发吗?呵呵,不知道怎么修的

网友:
也太那个点了吧

网友:
说真的··我看不出你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