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机电源,你们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2010-09-20):
修主机电源,你们是怎么收费的?
多少一个?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你们是怎么收费的?
多少一个?

网友:
ATX电源和笔记本电源都是20

网友:
我这里修只收的起10元,一个旧的只管的起20--30元。

网友:
台式机普通大电源收10,特殊的受20~30,比如有液晶接口,电源线很长,小电源;笔记本适配器电源也是手20~30。

网友:
普通电源一般不修,但品牌机的电源可以修,因为品牌机的电源特殊,如果用户不修则机器就不能用了,所以可以价格高一点,,,

网友:
20到30块。这是电源修理收费

网友:
只要是原装的就要高价50以上

网友:
主机电源不修,换新的.

网友:
单独拿来修电源的50 -80

网友:
主机电源不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
你们主机特殊电源旧的卖多少?

网友:
拿来我这里修电源 是不收钱的,但是要换零件的,分两种情况一是拆旧零件下来给顾客对照买。二是 我买回来 顾客给钱。 10个电源只有2个半能修好(换电容的 换保险丝的)  修不好叫的顾客换新的 旧的我也不要 奇怪的是 顾客就是喜欢在我这里换电源 一般杂牌的 收牌子电源(工包)价格  一般工包电源额定250W 收额350W 价钱    遇到雷雨 潮湿 天气 一个上午能卖6个左右电源 实际上 一个电源我也没修好

网友:
一般修个电源,,好电源修起来最少30到50,,本本原装电源就修,也是30到50,觉得贵,上淘宝买山寨的!!大把,,手上见过N多山寨本本电源,,!!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拿来我这里修 是不收钱的,但是要换零件的,分两种情况一是拆旧零件下来给顾客对照买。二是 我买回来 顾客给 ...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鬼啊

网友:
不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
我一般叫他换新的,换下来的旧的他要是不拿走,而且质量比较好的我再修!~~要是能修好的话当二手的卖!杂牌电源一般就拆件了!~~

网友:
电源一概不修! (修好的电源,以后电脑硬件出问题了都是你修的电源引起的)
直接让他买新的,换下的电源他要就给他拿走,不要的话就留着自己拆件用

网友:
现在装机不是行家带着去的都是杂牌电源,遇着打雷、电源环境不好的地区,经常坏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