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CRZ 与ISL6566CR可以互换。

楼主(2010-09-20):
修到一台式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CRZ ,手头有ISL6566CR。上网查了一下,前者是无铅版,可以互换。

网友:
最近碰到一台BENQ用的是ISL6232,请问这个芯片有可以代换的 吗?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最好用原型号的。象上面所说的,只是焊接工艺的不同,这个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