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进一台 日立V1060二手100M 示波器价格1100元?

楼主(2010-09-20):
这款机器不知道怎么样?大家给点意见上个图片先
具体参数:

V1060:日本日立,双踪双扫100M,X轴自动设定,CRT数字显示,Y轴灵敏度:2mv/div-5v/div.X轴扫速:50ns-0.5s/div,有X10扩展,示波管为15cm方屏内刻度。外形尺寸:280X130X350mm,重约:5.5kg ,220v/35w

不知道笔记本主板维修 够用不?或者谁有更好的推荐下。谢了

网友:
100M的修主板够用了

网友:
我出  日立1560示波器     100M   900元

网友:
樓主1K的價選擇餘地不多~

网友:
这个机器1500可能选择余地就大一些

网友:
这个说实话还不如再加几元买个100M国产数字的,别当仪器用,测量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到现在还没见过波波呢····

网友:
这个是00年的产品吧。有10年了吧
修电脑完全是够了。据说速度反应比较快。能弄到图纸的话,坏了也比较容易修。
主要感觉还是要挑成色好的,用的次数比较少的,示波管要相对健康的
就是不能像数字示波器那样存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