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楼主(2010-09-20):
开机电流到0,83然后掉到0,74就不动了,主板电压都起来了   由于手上没这图纸    问下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没图去下载啊!坛子里应该有这个图吧

网友:
前三次掉电是正长的。。

网友:
我有X61的图纸,但我也接了一台X61的,一开始是短路,现在修到基本上不短路了,但还是不能亮机,一下找不到问题点了。

网友:
LZ 所说的问题,好像是不跑码 !

网友:
我这有份X61图

网友:
有可能检测不到显卡,所以,不启动了

网友:
我有了一本也是这个电流,但我的跑码,到DA 估计是显卡明天做一下看看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的一天!!

网友:
应该是显卡。爱坏。坏了又不好做。桥靠得太近了。没在在功过。都怕它了。

网友:
我的这个几成显卡的X61  之前也是到0.74 不谅机  加汗北桥正常
现在过了不到半个月  又返修回来。。。我都没自信汗北桥了  烤废了三张板子了

网友:
x61 965的北桥容易虚焊,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