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810tx主板上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9-20):
手上有同样主板同行朋友帮我看看是画圆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用红笔画圆的芯片型号是多少,主板是acer 5810tz-4657

网友:
看图纸搜索一下  Q9不就知道 是什么管子了

网友:
不是一个三脚的场管吗?还是三级管?有没有一脚接地的?

网友:
给你传一个手头上最接近的图纸给你,看有没有点帮助。。

网友:
这板子还没过保修期,,JM41的 纬创的。

网友:
截图如下

网友:
DTC143zub-gp管子的代号是多少啊,找不到这样的管子有没有代用的呢

网友:
找到了管子上面是写M2A,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