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不花钱修好的机器--BENQ S53 CPU无时钟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0):
BENQ S53 CPU无时钟笔记本维修一例
  昨天短接了两个焊点 修好了一台机器 比较简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8511-1-4.html今天也是有一台机器 也是短接两个焊点 修好一台机器 机器是BENQ S53 DAOED3MB8B7 REV B
  单板上手 先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腐蚀 掉件的痕迹 各个电感 也没有短路的感觉 上电试机 电路能到0.25左右 这样的电路 铁定是没有过cpu的 上假负载 vcore已经是1.75v了 顺便测量了其他的电感 也都有电压出来 本来cpu电压出来了 按照时序 其它的电压应该早于cpu供电的 但是有时候有的机器设计不尽合理 有时候前面的电压都没有出来 cpu供电就出来了 这里是以防万一
  cpu供电已经出来 电流却只有0.25左右 有识之士早已知道 是cpu时钟没有出来 自然 cpurst也是没有出来的 cpu的pg已经出来了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 我们维修时 供电 时钟 复位的先后顺序
  知易行难 我虽然知道这个问题 还是走了一点小小的弯路

  上波 测量 u22的晶振y2两端的14.318m的波形已经出来了 但是所有的波都没有出来 于是乎开始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37脚vdda  3.3v
  10脚CLK_EN# 0.06v 正常 低电压有效
  这时候在我心目中 波形就应该出来了 为了保险起见 也分别测量了55脚 STP_PCI# 54脚 STP_CPU# 8脚PCIF0/ITP_EN 这三个脚都是3.3v的高电平 按照检修的顺序 工作条件正常 不出波形 遂怀疑芯片是否有问题 换之 无果
  有朋友可能会指出破绽 说还有几个条件没有测量啊

  个人认为 这里的控制电压如果有问题 不会是所有的波形都不出来 因为这里的电压都是一个个波的控制电压 例如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也请教过饼哥 主板上的电路也是这样工作的 而这里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经检测  VDD48_CR这个电压是低电平 这里就很简单了

r121变大为20欧左右 找不到2.2欧姆的电阻 遂直接之 上电 机器修复
  因为这里自以为是 走了一些弯路 回想起来有些不甘 找到ICS954206的datasheet

  汗颜 整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必须具备了 时钟才出来 包括iref 这里走了一些弯路 不过也学习了一些东西 呵呵
  日长一智 足矣

网友:
楼主高深啊!看不懂。。

网友:
没有过硬的理论基础干不了。佩服!

网友:
不愧为技术小组的,以后一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多谢分享
个人感觉还是找个0欧的保险电阻接上比较保险
0欧的电阻也不难找
看懂了,主要维修是时钟芯片这一块

网友:
  这些故障 要是碰到一员悍将 可能就不好说了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动桥

网友(点评):
不要随便动桥的,要不然,主板不完美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上电时序这块我还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笔记本有些特有的信号电压 高电平 百分之九十都是3.3v 低电平是0v 但是cpu这里的信号高电平就是1.05v了

网友:
09年三月三日接触笔记本

网友:
好强的贴 看了不顶不行,看了好几篇楼主的帖子,学习之余都收藏了

网友:
有时经验也误人

网友:
又点头大了啦!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没讲清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告诉大家.那几个控制信号没过来,也可能影响到倍频器不工作,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点评):
一是就是 如果有一路控制或者是电压没有到位 所有的时钟都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一是就是 如果有一路控制或者是电压没有到位 所有的时钟都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小插曲 开始用假负载测量 没有cpurst 开始并没有想到时钟的问题 测量南桥的pltrst已经发出 而北桥没有cpurst出来 当然 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 不过这时候一定要忍住干桥的冲动 先检测北桥的供电 正常 再看时钟 没有 才发现所有的时钟都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哈,你最能忍了

网友:
同样的板子,S53,开机掉电,已经发过贴了.

电压都正常,不加CPU到0.22,加CPU到0.3掉回待机0.01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不掉电啊

网友:
“整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必须具备了 时钟才出来”学习了

网友:
主板上这种情况应该是部分无时钟不跑码,下次记得要都查一下了,TKS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是所有的时钟都没有 这个机器更正是我以前 某个时钟供电没有出来 其控制的时钟就不出来的自以为是 这个时钟是只要一个供电不出来 时钟都不会出来

网友:
好想买台示波器,不知道一般用便宜点的要多少钱啊

网友:
学习了  !  能达到LZ这样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ree running PCI clock not affected by PCI_STOP# through I2C .
ITP_EN: latched input to select pin functionality
1 = CPU_2_ITP pair
0 = SRC_7 pair
也没用过这个 看它的datasheet 的意思是 不受通过i2c的pci——stop的影响 pci时钟
  itp_en的意思是 可以选择功能的脚位
选定 35 36的信号对 这个机器上没用到

看到虚线框里的说明了吗 和pcie有关系的 置高 置低各有不同的用途

网友:
感谢回答,看来属于配置型引脚,作用在改变功能?
高电平vcc用于ITP低电平用于PCIE?
有点类似于系统供电的TON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举一反三 理解力不错

网友:
Free running PCI clock not affected by PCI_STOP# through I2C .
系統管理總線 對時鐘IC的 FREE-RUNNING控制寄存器 進行設值來設定相關PCI互補時鐘對是否受PCI_STOP#控制。

网友(点评):
晦涩难懂 -10分

网友:
讲的都太专业了,一时恐怕还无法接受,不过还是要顶了

网友:
  请提出意见 把帖子写得通俗易懂 是我现在的目标

网友:
过来学习了,初来乍道,看都看不明白

网友:
  入行迟 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图纸要多看,还要精于计算才行。

网友:
楼主分析 的思路清晰

网友:
50m的 能看到200m的 呵呵

网友:
好像地球人都知道呀!我该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慧根呢?

网友:
楼主好强大啊,学习了。
最好是把PDF资料一起上传啊,这里的图太模糊了,无法跟着楼主的思路一起来分析,谢谢楼主精彩的维修思路,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不到 这个是rigol的 ds1052e 不过波形貌似很杂的 50m 1gsa/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楼主你在哪啊。有时间去你那参师。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个联想F41M的待机不正常,也是短接一个电阻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个贴子,不顶对不起自己,虽然自己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也是个高手,佩服

网友:
有了电路图,还是有必要看看芯片定义图的,哈哈
有时能豁然开朗……
顶……

网友:
山哥 我上几天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啊 现在才知道 时钟ic不是一个控制信号啊 呵呵 就是上几天你给我的那个图纸的时钟啊 说来也怪 电流都跳到0.72了 就是没cpu时钟 sis的芯片组 现在才知道 原来时钟ic工作还需要这么多的信号啊 谢谢你们的无私奉献 对了 我今天一定要下分这个的图纸 细细的研究你的帖子 呵呵

网友:
是啊 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可我们长期就是自以为是 哈哈

网友:
好贴佩服看了长知识。

网友:
都可以有供电啊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 也分别测量了55脚 STP_PCI# 54脚 STP_CPU# 8脚PCIF0/ITP_EN 这三个脚都是3.3v的高电平 我问下楼主大哥,你为什么要去测量这3个信号,而且是低电平有效啊?应该不是3,3V啊,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些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我们必须置之为高电平的无效状态 比如slp# 和shutdown# 而例子中你看信号的名称 都是stp 也就是stop 停止 关闭 这几个信号都是关闭pci和cpu时钟的信号 正常工作时 我们需要的是这几个信号无效 所以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奇怪的是,如果全部的时钟都没有发出来。而南桥的pltrst又怎么会发出来呢???
不好意思,新手发问如果有什么不对请谅解!

网友:
太强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是大圣
的帖子
高电平不一定就是正常的发出来的rst信号 有效的是在为低的时候 我们在测量 rst的时候 都是测量的无效状态

网友:
知道是这种问题的话我习惯用0欧保险电阻连接

网友:
又是精华 佩服死你了 09年3月3日到现在也才一年半的时间
梧桐叶
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 只能说明 有基础的比没有基础的学起来快一些

网友:
梧桐叶
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 只能说明 有基础的比没有基础的学起来快一些

网友:
梧桐叶
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说明东西 只能说明 有基础的比没有基础的学起来快一些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时钟这块都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
wuzhiwei11
的帖子
高手都是潜水而已 像我这样的半桶水才喜欢荡漾 呵呵 论坛的e修哥 接触这个比我还短 水平比我也高 只不过他们都忙着赚钱去了 不愿意发帖而已
wuzhiwei11
淫才啊 都是淫才啊

网友:
时钟工作需要的条件真多呀, 要是不知道这回事的,估计也就测一下供电和,控制信号啥的了,基地确实能学不少东西,VDD的电压也是出波的一个控制

网友:
好牛的人,给我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找到问题的都不简单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整个维修过程深入浅出。读了楼主的帖子后,俺对处理器的时钟有了深入的认识。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好西东,以后多写几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