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复位长亮

楼主(2010-09-20):
拿到主板就上电看了下。复位长亮。各个供电多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针有3。3V ,   就从电源8脚PG开始跑线。直接跑到IO 那里面了。 会不会是IO有问题。

网友:
查IO有没发出ACOK 如果没发出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本人新手。有PG跑到IO的吗。  就是怕自己跟错了。

网友:
ATX_PG到达南桥的方法有好多 ,中间可能经过门电路,三极管,IO或电阻直接上拉各个主板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的板吗?如果是,BIOS出错也会引起无复位无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