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电源板上的一电容 爆浆

楼主(2010-09-20):
一清华同方22"液晶电视显示器的电源板上的一个电容一直爆浆,不知原因,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在原来250V 1000UF的电容上面并一个250V 220UF 的电容来扩大一下容量,容量大了会不会好。

网友(点评):
兄弟, 是25V还是250V呀? 并个跟它一样的 吧 有时候设计缺陷,例如离散热片太近

网友:
有没有测量该点的电压?

电解电容损坏基本上只有三种可能性:耐压低了(或者说该处的电压升高了)、温度过高(超过电容所能承受的极限值)、产品质量有问题

楼主参照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换个质量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手上没有其它牌子的电容,所以先并了再说,

网友:
可以并一个,另你说的电容应当是25V的

网友:
换上个比原来耐压高点的试

网友:
应该是25V1000UF的吧?换个质量好点的电容就行了,发热量太大烤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多打了一个字,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