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并不一定是内存有问题!

楼主(2010-09-20):
     给客户的SONY VGN-CR23换了块主板(原来板子进水了,腐蚀有点严重,一些点都没有了),原来系统是VISTA,客户要求换上XP。就拿了张深度光盘安装,G完之后,重新启动,刚闪过XP的启动画面,就直接跳出个蓝屏,根据内容应该是内存的奇偶校验错误,需要换一根内存。
    根据提示换了一根内存,再次重新G,这次好一些,当进入安装硬件驱动时,再次跳出蓝屏窗口,仍然提示内存奇偶校验错误。不可能两根内存都有问题?
   换成萝卜家园光盘,再次安装,系统顺利完成安装。所以提醒大家,有时G系统时出现蓝屏或者声卡不能安装,不要急于判断硬件有问题,多换几张光盘试试,甚至有必要使用安装版的系统进行安装测试。

网友:
本人从来不使用Ghost的光盘,问题太多

网友:
现在很少用光盘装系统了,几乎都是上U盘的。。。。

网友:
  现在有的新本根本没有XP驱动

网友:
其实这个蓝屏应该是和驱动有关系的,sony有些机器在安装驱动上是有一些技巧的,自己认的就会蓝屏。我前段时间搞了一个网吧,机器大面积蓝屏,最后调高了0.025的CPU电压,然后好了。蓝屏这个东西真是很难说的

网友:
ghsot版的对于笔记本有时就不好使,安装版的没有问题 就是安装麻烦,,

网友:
蓝屏,到现在也没有总结出什么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