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20N03能不能用3055代

楼主(2010-09-20):
20N03能不能用3055代

网友:
不可以。20N03 电流20A 电压30V 3055电流15A电压30V 存在换上去冒烟的可能性。

网友:
一般都不会用3055去代别的场管。CPU供电那里的拆个来都能代了。

网友:
内存用的管子

网友:
要看在那里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55最小的管,用料板上CPU供电处的N管吧。

网友:
一般的管子使用时都不是极限使用的,所以原管子使用中如果有余量的话,后一个管子是可以代替前一个的

网友:
楼主要学会查询的方法,代换的原则是不低于原故障件。

网友:
3055只能用GF5200以下在显卡上,用在内存电源管电流不够大!